到底是谁耗光了电池的电量?

楼主(2013-04-01):
前些天做了5块样板,由于暂时不用RTC功能,所以电阻R2也没焊上去,结果两个星期之后,5块板子上的电池全都没电了(其中3块板子上过电,其余的2块没上过电),难道LDO在空载的情况下会不断的耗电?有谁了解的指导一下。如果LDO不能用的话,谁能给一个解决方案?
另外:我很确定一个星期之后还是有电的,也就是说电量应该在10天左右被耗光了。追加问题:其中一块板子的R2是两天之后就焊上去了的,但是两个星期之后也没电了,是不是1117有什么最小电流之类的,只要工作起来就蛮耗电的。

网友A:
1117 空载也是耗电的
耗电量不等
看你用的哪家的1117 具体看规格书

网友A:
RTC 电流很小的吧
电流几个微安就够了
没必要用1117 那么大个啊
找个待机微安 空载低的LDO 或者带使能脚的LDO

网友B:
1117不论哪家的都有几个mA的耗电,这里应用不合适,静态功耗10uA以下的LDO很多,当然也可以用带使能控制的LDO,如果系统有资源去控制关断的话

网友C:
这样不好,你可以直接用1.8V的电池接到LDO的后面,这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好,你可以直接用1.8V的电池接到LDO的后面,这样好点。

有1.8V的纽扣电池么?

楼主:
如果就是1117的空载耗电造成的,那我到放心了。使能引脚的话就不必了,给RTC供电不需要什么使能。

你的积分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D: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1.htm#HT71xx-1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1.htm#HT71xx-1

老T叔是想让我改用HT7218的意思么。

网友D:
是的,3个脚很方便的,静态4μA,1元不到
2.1v允许的话,用HT7121更便宜

网友:
RTC供电用什么LDO啊?
你RTC什么型号必须是1.8V,用3V不支持?

网友E:
这里用1117不合适

网友F:
有回路就是要消耗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1.8V的纽扣电池么?

没有1.8V的纽扣电池,有2.4V的,还有3V的,你可以用2.4V的,然后串两个二极管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子用的,你的RTC要求必须1.8V工作么?看一下工作范围,我的系统是3.3V的系统,用的电池是3.6V的,然后通过两个二极管以后电压大概是3V左右。和你的电路差不多。

这位仁兄是做电表的,还应该是日系方案的表。。

网友G:
RTC 最好还是不要用 LDO 了。
一方面 RTC 都是针对电池设计的,工作电源范围有相当的宽度。
再省电的LDO, 往往都比 RTC 耗电大。损失太大, 不划算。

网友H:
T叔说得有理 改用耗电小的LDO是正解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RTC呀,只能在1.8V下才能工作?

楼主:
是AM335x芯片自带的RTC,电压区间在1.71V~1.89V之间。因为TI的demo板没有做RTC的设计,所以自己搞了一个,貌似不太合适。不过我还预留了外置的RTC芯片,所以倒也不担心,只是觉得1.8V的RTC确实不好供电。
另外:AM335x的标称RTC耗电量是5mA,所以也没有太在意LDO的静态耗电的问题,虽然料到会多耗电,只是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耗的还要快的多的多。

网友J:
。200多毫安时,不要再在后面加个LDO了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就是1117的空载耗电造成的,那我到放心了。因为正常使用的话,R2是焊上的,所以没有空载耗电的问题。使 ...

静态电流是必须要考虑的。不是说加上负载静态电流就没有了,
加上负载损耗只会更大。

网友L:
知其一、不知其二…电池容量不知:反过来怪电用完啦…晕!

网友M:
你的电池是3V的? 当电池工作的时候,对于LDO来说 这是输入3V左右,输出1.8V,有1.2V的压降,电池当然要耗电,一般很少把电池放在LDO前面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有1.8V的纽扣电池,有2.4V的,还有3V的,你可以用2.4V的,然后串两个二极管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子用的, ...

不是做电表的,不过做过电表,是做电表采集设备,不是日系的哦,只不过是这个RTC的芯片是日系的,电表也做过一款日系的,瑞萨方案的。

网友N:
一般电池还是直接供电给RTC吧,不管怎么样,LDO效率也存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RTC 最好还是不要用 LDO 了。
一方面 RTC 都是针对电池设计的,工作电源范围有相当的宽度。
再省电的LDO,  ...

楼主正解,LDO静态电流都是uA级别的,比rtc耗电多了,不合适,直接用二极管降压比较实在,二极管切忌不要使用肖特基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是的,3个脚很方便的,静态4μA,1元不到
2.1v允许的话,用HT7121更便宜

HT这个才0.18元;锂电池就直接串接个二极管就到RTC好,不要过Ldo。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正解,LDO静态电流都是uA级别的,比rtc耗电多了,不合适,直接用二极管降压比较实在,二极管切忌不要 ...

肖特基漏电流大,1N4148代替品就好。

网友Q:
RTC应该由电池直接供电,任何LDO本身都会有功耗,这是无谓的损耗。

网友R:
电池后加个软开关啊,我都是这么用的,一点电都不漏的,即使LDOμ耗电,后面的电容也有阻抗耗电的。

网友S:
电池电压多高啊,可以不用117,用二极管降压会耗的更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