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13脚是到底是接什么电平 ( 高分求解答 ) ?

楼主(2013-04-01):
TL494的问题

主要问题是仙童的TL494和TI的TL494的差别 , 两个厂家的TL494有不一样的地方

TL494的13脚是到底是接什么电平 ( 高分求解答 ) ??????????????????

如下图仙童的TL494第13脚OUT CONTROL , 按照字面的理解是输出控制脚这个脚旁边的那个门电路,应该是

与门吧 , 不可能是或门吧!!!

与门了之后就有一个圆点,表示反相的意思

但是TI的TL494也有一个与门 , 但是与门了之后就没有反相

再看看仙童的TL494的应用电路 , 他的13脚是接地,逻辑是0 ,按照二输入与门来考虑

与运算等同乘法运算 那么 0=0×1  0=0×0

因此无论触发器是什么逻辑状态,与门了之后都是输出0 , 再反相了之后,就是1(长时间都是这个逻辑)

再看看TI的TL494应用电路图 , 他的13脚是接14脚Vref高电平5V的

那么TL494的13脚是到底是接什么电平 ( 高分求解答 ) ??????????????????

难道是我提供的仙童的TL494数据手册是山寨版本  ??  求指点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上面的两个德州的图纸
下面的两个仙童的图纸

网友A:
看后面的“或非门”和“与门”,注意相关输入的圆点。

建议复习“德摩根定理”。

网友B:
难得遇到两个公司的产品, 功能会不一样
根据各厂家的要求设计吧

网友C:
仔细看看手册,看清楚PIN13是干嘛用的。。。

网友D:
可能是接高电平或则低电平,用于控制494内部开关管输出或禁止,有点使能的意思

网友E:
应该是TI觉得13脚直接接地太浪费了,所以多加了一点功能(TI经常干这种事)。两家的产品应该是有细微的差异的,所以使用哪家的产品就看哪家的datasheet吧。

网友F:
我去仙童官网都没看到TL494。。。

楼主:
糊里糊涂地知道一点

TL494第13脚OUT CONTROL = 0是单端输出
TL494第13脚OUT CONTROL = 1是双(两)端输出(推挽)
这个脚的功能有别于一般的使能控制例如(74HC245的 output enable)
结帖子给分

网友G:
求推荐一款和TL494相同功能,但功耗比TL494小的芯片(只有单端输出也行)

网友H:
13脚接地时 占空比0-96%;
接高电平时 最大50%

网友I:
七楼、十楼、十二楼:你们上楼、下楼脚步轻一点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