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感应开关误报

楼主(2013-04-01):
最近利用csc9803做了个红外感应开关,用实验室的电源测试正常反应,用恒流电源带开关则发现输出一直有信号,估计是电源引入干扰,现在是怎么消除?

网友A:
既然已经清楚是电源干扰造成,就要想办法把电源弄干净些呀,不过也说明电路抗干扰余量太小
贴出来详细电路吧,没电路说的方法就没有针对性

网友B:
贴出原理来看看,这样没有办法说

网友C:
恒流电源带开关…什么东东????…

网友C:
猜迷:答:…你站在探头前!…???哈哈!…

网友D:
红外部分电源用0.1uF以及1nF对地处理。
系统电源输出部分用0.1uF以及1nF处理。
如果有条件,建议系统电源输出串联功率电感处理。
红外接收端,建议用滤光片隔离外界光线干扰。

楼主(2013-05-06):
图片见下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清楚是电源干扰造成,就要想办法把电源弄干净些呀,不过也说明电路抗干扰余量太小
贴出来详细电路 ...

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部分电源用0.1uF以及1nF对地处理。
系统电源输出部分用0.1uF以及1nF处理。
如果有条件,建议系统电源输 ...

贴出来了,加了电容滤波不行的!

网友A:
整流后压根没见到像样的滤波,干扰当然大了。12V转5V,改用个LDO吧,可以扛下不少干扰。否则就在5.1V稳压二极管后面加入LC滤波,然后在给你PIR周边电路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图是电源,右图示控制电路。

U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6-06):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压根没见到像样的滤波,干扰当然大了。12V转5V,改用个LDO吧,可以扛下不少干扰。否则就在5.1V稳压二 ...

好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是什么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图是电源,右图示控制电路。

你D1,D2,D3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哈!…楼主的情绪蛮大哟!…
假设你用实验电源时、还有输出呢?…
把现在用的电源(可能是开关电源)扔掉!再找个电源试试?…

网友F:
这个电源问题不少,220V 直接进桥对,已是直流,D1,D2,D3干嘛?
接近300多伏电压通过R12(75K)和D18稳成12V,电网的干扰都直接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