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模块化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01):
c语言中,模块化写程序时,多个文件被main函数调用,它们中共用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应该放在哪个文件中。

网友A:
main.h吧,在别的头文件中声明extern variable。
实际上在一个文件中定义一个变量。在别的地方调用的话,就直接用extern variable声明就成。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在main.c里定义变量,其他需要调用的地方声明一下外部变量即可。

网友C:
少用全局变量为好。

网友D:
可以多写一两个函数来对那个变量进行操作,操作的时候用信号量加锁,安全方便.

网友E:
在主文件中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E:
或在函数中声明为外部变量

网友F:
如果是我,我会看这个变量主要和哪个模块最关联,然后放到那个.c里面,然后在那个文件的.h里面再extern一下,就好了。否则还是放到main函数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