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电源的 简易老化/测试方法

楼主(2013-04-01):
我采购了一批  输入220v 输出 12V 7A 的 DC电源 就是常见的那种笔记本电源

挂载 3欧/100W 的功率电阻 ,按照 i=u/r  电流大约是4A  实际测试 当电阻发热比较厉害时 电流稳定在3.8A

连续测试3小时  测试了10个 烧毁了  4个

卖电源的说我的测试方法不正确 ,要负载测试仪进行测试才可以,因为电阻会因为温度的上升而变小  但是那个测试仪器要几k  .

我觉得 理论上 只要电阻的实际承受功率不超过他的额定值  ( 12V*4A =48W )   max =100W 就算散热不良   他的阻值也不会变化很大

事实上  电流一直稳定在 3.8A  电压 11.9V

所以我觉得我的测试方法没有问题  。是他电源有质量问题    大家觉得呢。。。。。。。。

网友A:
电源估计不合格
电阻会因为温度的上升而变小 这个有可能的,但是即使变小,变短路, 电源也不应该坏,
输出短路保护都没有,
你可以再试试,用个风扇吹  把温度降下来 会不会坏

网友B:
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把笔记本电池放得差不多了,把电源适配器插上测电流,看峰值多少,估计你那个7A也就是个峰值,不是长时间的额定值

楼主:
我只是打个比方 这个电源不是在笔记本用的

我一直用风扇吹  电阻温度虽然高 但是电流一直都稳定在3.8a

卖家说要用电阻测试 则需要500w的电阻 但是我看了下 500w的电阻 根本没有几欧阻值的

网友D:
你输出接个断路器或者保险,看它会不会跳闸或者烧断,确保你的输出不超过7A。连续运行后还是烧坏,就不是你的问题,就可能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E:
这种几块钱的电源,你还想它怎么样的,能用就不错了,还想要有保护。要是对性能要求高就买进口的,根本不用实测,看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老实说 这个电源是不贵 12V 7a 封闭式电源 200个的价格 单个是30

我对他的要求也不高 他标称 12V 7A 我只要求他4A 的持续输出能**6小时不坏  难道我要求高了?

网友F:
电源对不起你的要求!有可能是效率低散热不好导致的损坏。

网友G:
上个电源裸照瞅瞅,哈哈
最好测一下他电源的温度
电阻你不放心散热,就把电阻本体丢到水里呗

网友H:
看了楼主说的,想起昨晚的一个事:给电动车充电,48V的,充电器的散热小风扇不只何时不转的(上电也没注意转不转),冲了大概20多分钟吧,无意中发现充电器外壳很热,这才发现风扇不转了,立马停冲,拆开外壳,好热呀,板子感觉很热,但没坏,清理下风扇,加点油,再继续充电OK,感觉这质量不错呀,几十元的充电器呀

网友G(点评):
里面就是个UC3842+358+风扇吧,,可能都没有保险。。。

楼主:
我猜他是 开关管的 散热不够强大 一直4a输出 散热不好 导致开关管烧毁   也可能是开关管本来就不支持7a输出 极限也就4a 不到 用散热片临时冲一下7a

网友:
楼主的测试方法确实有问题
电阻的温升不应该太多
避免温度升高而带来测量上的误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上个电源裸照瞅瞅,哈哈
最好测一下他电源的温度
电阻你不放心散热,就把电阻本体丢到水里呗 ...

哈哈,我也常把负载电阻或电子负载散热器丢水里:lol

网友J:
走进云里雾里了!…发热是功耗的物理现象:与开关电源无关。课题是:开关电源达不到指标。厂家在骗你…其实,你是冲着价格去的。自己动手磨一磨吗!真是的!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