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13-04-01):
RT,打算用在一款手持设备上,电源由锂电池+LDO实现,想实现的功能:长按2S开机,长按2S关机。
请大侠们推荐电路,最好是已用在成熟产品上的,谢谢!

网友A:
用单片机最合适。

网友B:
用一个小的单片机吧,找一个8个脚的单片机,管脚少点,比如MCV08A,你可以看看,不过要看看成本了。

网友C:
最佳的方案是和你的手持设备做在一起的,
其实就是你的处理器干的活,外围只是一个按键 上拉 控制LDO 使能  软件接管使能脚,判断长按 短按 拉低使能实现关机

网友D:
用数字电路去搭也可以啊,计数器加触发器,哈哈

网友E:
楼主的LDO有使能吗?如果有的话就好说了

网友C:
即使LDO 无使能 用PMOS 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即使LDO 无使能 用PMOS 也是可以的

果然是有经验,方法全让你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即使LDO 无使能 用PMOS 也是可以的

起码要多增加5个元件,占用蛮大的pcb面积了

网友H:
7楼正解

网友I:
以前用过一个,要用两个IO口,还有两个三极管和电阻做成的电路

网友J:
用PIC的6脚MCU,实现这个没问题.

网友K:
系统有没有MCU,如果有MCU就直接做控制就可以了。按键和MCU I/O做或门,由按键控制上电,MCU控制调电就可以了。至于时间,MCU自己控制就好了。

网友L:
从别的论坛看到的,转帖过来给你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最后使用的方案如下(jjjyufan方案):

网友M:
我理解了一下,当按键按下时,三极管导通,MCU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通过软件设置,输出的使能电平与之前的相反,从而达到控制LDO的目的。请问,红色圈内的连线是否应该去掉,如果不去,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我理解了一下,当按键按下时,三极管导通,MCU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通过软件设置,输出的使能电平与之前的 ...

按键按下的时候靠这根红线给LDO使能才能输出3.3V,这时单片机才有电,然后再按照你说的进行。如果没有红线电源就没电,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按键按下的时候靠这根红线给LDO使能才能输出3.3V,这时单片机才有电,然后再按照你说的进行。如果没有红 ...

开机:按键按下,LOD使能输出3.3V,MCU工作,软件使能为高,2秒后按键松开后,三极管基极电压还是为高,状态不变。
后续不管按键是否按下,三极管都处于工作状态,关机不了啊

网友M:
看看是不是加个二极管就OK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开机:按键按下,LOD使能输出3.3V,MCU工作,软件使能为高,2秒后按键松开后,三极管基极电压还是为高, ...

可以把三极管加在二极管的前端

网友E:
我感觉可以把三极管省掉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从别的论坛看到的,转帖过来给你参考。

很好的方法。

网友O(2013-07-09):
这个开关电路问题很多吧;电池为什么和主电路是断开的,开了之后没有连接了怎么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