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ID枚举不成功!!!

楼主(2013-04-01):
ADM, AN, DM, ni, se
本人最近需要将一USB设备枚举成CCID设备,下面是BusHound抓到的数据,那位有相关经验的大神给分析下 错在哪里啊   跪谢!

楼主:
截图如下:

网友A:
取配置描述符(configuration descriptor)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配置描述符(configuration descriptor)错误。

主机在获取配置描述符时 ,我的设备只能发送63字节的数据过去  ,大于等于64字节BusHound就报以上错误(我的端点0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配置描述符总长为93字节),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配置描述符(configuration descriptor)错误。

还有  为什么主机不先获取设备描述符  而是先获取配置描述符??

网友A:
显然你的 endpoint 的 transaction 没有搞对,你要调试一下了。
我的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也是超过了 MaxPacketSize 的:
Device  Length    Phase  Data                                                Description       Delta  Cmd.Phase.Ofs(rep)  Time          Driver
------  --------  -----  --------------------------------------------------  ----------------  -----  ------------------  ------------  ------------
  43.0            CTL    80 06 00 02  00 00 86 00                            GET DESCRIPTOR     80us        24.1.0        12:13:31.569  usbccgp
  43.0       134  IN     09 02 86 00  04 01 04 80  19 08 0b 00  02 02 02 01  ................  435us        24.2.0        12:13:31.569
                         05 09 04 00  00 01 02 02  01 00 05 24  00 10 01 05  ...........$....               24.2.16
                         24 01 01 01  04 24 02 06  05 24 06 00  01 07 05 81  $....$...$......               24.2.32
                         03 40 00 01  09 04 01 00  02 0a 00 00  00 07 05 82  .@..............               24.2.48
                         02 40 00 00  07 05 03 02  40 00 00 08  0b 02 02 02  .@......@.......               24.2.64
                         02 01 06 09  04 02 00 00  02 02 01 00  05 24 00 10  .............$..               24.2.80
                         01 05 24 01  01 03 04 24  02 06 05 24  06 02 03 09  ..$....$...$....               24.2.96
                         04 03 00 02  0a 00 00 00  07 05 84 02  40 00 00 07  ............@...               24.2.112
                         05 05 02 40  00 00                                  ...@..                         24.2.128
host 已经获取了 device descriptor,并且分配了 USB 地址,只不过这个过程 bushound 截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的 endpoint 的 transaction 没有搞对,你要调试一下了。
我的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也是超过了 ...

嗯  谢谢你  我调整了一下  现在可以收到93字节的配置描述符了 然后就停住了  但是我的xp系统还是识别不了它是ccid设备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大神们   求救啊  !!!

网友A:
不熟悉ccid,但估计是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的数据有问题,还有一个疑点,a3 00 00 00 0x 00 04 00,这个 request 很奇怪,怎么接收方(Recipient)是 other(3)啊?并且 bRequest 是 0,表示 GET STATUS,但 wLength(长度)应该是 2 啊,怎么这里是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ccid,但估计是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的数据有问题,还有一个疑点,a3 00 00 00 0x 00 04 00, ...

这是什么情况啊  ? BusHound抓包如下:

网友B:
发表下个人意见,你的配置描述符里面写着有3个端点,“00 03 0b”,为什么后续只有两个端点的内容?

网友B:
噢,看错了。是三个。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