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问题重提,换编译器造成的奇异结果。

楼主(2013-04-01):
之前用MPLAB+PICC18(45天试用版),一切安好。45天到了,卸载,重新安装,一切照旧,如此用了1年多。
前几天重装了系统,45天到期,结果不能使用。

于是找**版,**版和之前的PICC18的版本可能不同。

**版,安装OK,编译也是OK。
1、用PICKIT3将刚刚编译的hex下载到下位机,硬件没有反应,通过数码管显示得到的结论。证明本次编译或下载失败。
2、用pickit3下载”45天试用版picc18“编译的hex,硬件也没反应。证明下载失败。
3、下一个流水灯代码,用**版picc18下载,流水灯OK,证明系统跑起来了。
4、用很久之前”45天试用版picc18“下载的芯片拿一颗,焊接到目前测试的硬件上,一切OK。 证明硬件OK。
5、除了流水灯之外,硬件相同、软件相同。
6、因为硬件的原因,不能焊接后再下载调试,只能下载后去焊接,因此不能debug.

大家帮分析这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因为picc18版本不同造成的相同代码编结果不同呢?

网友A:
优化的问题??????
PICC16版本的**和没**的编译后差别就很大的

楼主:
用**的编译器,下载试用版的代码,为什么也有问题,5个片子,只有一个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编译器,下载试用版的代码,为什么也有问题,5个片子,只有一个OK ...

尽量不要在编译器上去找原因吧,其实作为开发人员,编译器有没有问题,应该有直接的理由,比如汇编代码出现明显的错误,不然还是找自己的原因吧,当然编译器是有可能有bug,但是这些bug还是可以避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在编译器上去找原因吧,其实作为开发人员,编译器有没有问题,应该有直接的理由,比如汇编代码出现明 ...

楼上说的对。

因为这个项目结束一年多了。批量了一年。我也离开了原来的公司。源码没有动过,只是换一个编译器。
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对。

因为这个项目结束一年多了。批量了一年。我也离开了原来的公司。源码没有动过,只是换一个 ...

楼主的想法当然也不能说有错,其实编译器是我们设计的辅助工具而已,作为开发人员,如果没有编译器顶做汇编也的上,但是根据经验,如果编译器有问题,大部分原因还是我们使用不当造成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如果真的有问题,还是要找找具体是何问题,而不能简单的就说编译器有问题。

楼主:
我目前怀疑的就是编译器的设置。
硬件的特殊性,没办法跟踪调试,没办法在线下载代码。

试用版编译器到期,代码工程都无法打开,**了之后,导入之前的hex文件下载的硬件中,代码没有跑。
这才是费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怀疑的就是编译器的设置。
硬件的特殊性,没办法跟踪调试,没办法在线下载代码。

导入之前生成的hex文件下载有问题,楼主这是编译器问题?还是编程器问题?

楼主:
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C:
可以去官网下载,我那时注册了个账号就可以永久使用。

网友D:
可能是你买的芯片版本升级了,和你原先的代码不兼容。

你可以把原先的芯片擦除以后再下载一次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