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电机组需要定期保养

楼主(2013-04-01):
 电瓶长时间无人维护,电解液水分挥发后得不到及时补充,没有配置起动电瓶充电器,电瓶长时间自然放电后电量降低,或所使用的充电器需要人工定期进行均充/浮充倒换,由于疏忽未进行倒换操作致使电瓶电量达不到要求,解决此问题除了配置高品质充电器外,必要的检测维护是必须的。
  2、水进入柴油机
  由于空气中水气在温度的变化发生冷凝现象,结成水珠挂附在油箱内壁,流入柴油,致使柴油含水量超标,这样的柴油进入发动机高压油泵,会锈蚀精密耦合件-----柱塞,严重的会损坏机组,定期维护即有效可避免。
  3、机油的保持期(二年)
  发动机的机油是机械润滑作用,而机油也有一定的保持期,长时间存放,机油的物理化学性能会发生变化,造成机组工作时润滑状况恶化,容易引发机组零件损坏,所以润滑油要定期更换。
  4、三滤的更换周期(柴滤、机滤、空滤、水滤)
  滤器是起到对柴油、机油或水过滤作用的,以防杂质进入机体内,而在柴油中油污、杂质也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所以在机组运行过程中,过滤器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些油污或杂质也就被沉积在滤网壁上而使滤器过滤能力下降,沉积过多,油路将无法畅通,这样油机带载运行时将会因油无法供给而休克(如同人缺氧),所以正常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建议:第一、常用机组每500 小时更换三滤;第二、备用机组每二年更换三滤;
  5、冷却系统
  水泵、水箱及输水管道长时间未作清洗,使水循环不畅,冷却效果下降,水管接头是否良好、水箱、水道是否有漏水等,如果冷却系统有故障,导致的后果有:第一、冷却效果不好而使机组内水温过高而停机,威尔信机组最常见;第二、水箱漏水而使水箱内水位下降,机组也会无**常工作(为防止在冬季使用发电机时,水管冻结,我们建议最好在冷却系统中安装水加热器)。
  6、润滑系统、密封件
  由于润滑油或油酯的化学特性及机械磨损后产生的铁屑,这些不仅降低了它的润滑效果,还加速了零件的损伤,同时由于润滑油对橡胶密封圈有一定的腐蚀作用,另外油封本身也随时而老化使其密封效果下降。
  7、燃油、配气系统
  发动机功率的输出主要是燃油在缸内燃烧做功而燃油是通过喷油嘴喷出,这就使燃烧后的积炭沉积于喷油嘴,随沉积量的增加喷油嘴喷油量将受到一定影响,导致喷油嘴点火提前角时间不准,发动机各缸喷油量也就不均匀,工作状态也就不平稳,所以定期对燃油系统的清洗,过滤部件的更换其供油畅通,对配气系统的调正使其点火均匀。
  8、机组的控制部分
  油机的控制部分也是机组维护保养的重要部分,机组使用过长,线路接头松动,AVR模块工作是否正常。

需要服务,请找合肥鸿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