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单片机文件格式问题

楼主(2013-04-01):
最近想把MPLAB生成的hex文件转成BIN格式的文件,为了单片机应用程序升级需要。但是下了个hex2bin软件,一转换软件就一闪而过,转换不成功;再下了个超级单片机软件在加载hex文件时,提示无法辨识的hex文件。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我用的软件方式不对?

网友A:
发个我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我用过的。。。

好像可以耶!!:P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我用过的。。。

前辈,追问一个问题,我用的是MPLAB C30编译器,为什么编译完后代码地址偏移0x02000,这个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的吗?还是在代码里面设置(编译的是别人的代码)

网友B:
正好用得上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通俗点讲一下,不知道你转化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用?通俗点讲一下,不知道你转化干什么用。。。

我现在那个项目就是先下好一个bootloader.hex,然后再通过上位机的软件通过串口下载应用程序到单片机中,方便以后应用软件的升级,我的理解是如果只有一个HEX文件,单片机中没bootloader的话就需用编程器来升级,bin文件据说是压缩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那个项目就是先下好一个bootloader.hex,然后再通过上位机的软件通过串口下载应用程序到单片机中, ...

谢谢,这个方法2可以学习一下,多谢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