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错了。。。

楼主(2013-04-01):
ov, AC, hm, se, ST

ORG 00H
MOV A,#0FFH
MOV P0,A
MOV P1,A
MOV P2,A
MOV P3,A

CHU:
MOV R1,#20

START: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R0,#0

SUI: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3.4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LOOP:
JNB TF0,$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EC R1
CJNE R1,#0,START
INC        R0
JMP SUI

TAB:

DB 090H,080H,0F8H,082H,092H,099H,0B0H,0A4H,0F9H,0C0H

END

这个是要用定时计数器实现 一个数码显示器相隔1S输出0~9。(输出口是p0.)

我基础很差,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找了好久都找不出哪里错了。所以贴上来问一下。

唉~尽人事吧,能帮就帮。拜托了~~~

网友A:
哎呀,纯汇编啊

网友B:
LZ  看看我改的对不
ORG 00H
MOV A,#0FFH
MOV P0,A
MOV P1,A
MOV P2,A
MOV P3,A

START: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MOV R0,#0
MOV R1,#10
SUI: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LOOP:
JNB TF0,LOOP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INC R0
DJNZ R1, SUI
MOV R0, #0
MOV R1, #10
LJMP SUI

TAB:

DB 090H,080H,0F8H,082H,092H,099H,0B0H,0A4H,0F9H,0C0H

END

网友B:
时间不对,定时查询20次后再改变不然50ms加一次,不是一秒
ORG 00H
MOV A,#0FFH
MOV P0,A
MOV P1,A
MOV P2,A
MOV P3,A

START: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T0
SETB EA
SETB TR0

MOV R0,#0
MOV R1,#10
MOV R2,#20
SUI: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LOOP:
JNB TF0,LOOP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2,LOOP
MOV R2,#20
INC R0
DJNZ R1, SUI
MOV R0, #0
MOV R1, #10
LJMP SUI

TAB:

DB 090H,080H,0F8H,082H,092H,099H,0B0H,0A4H,0F9H,0C0H

END
我也不是很记得汇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看看我改的对不
ORG 00H
MOV A,#0FFH

额,你的时间太快了,它这里要求的是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不对,定时查询20次后再改变不然50ms加一次,不是一秒
ORG 00H
MOV A,#0FFH

谢谢,可以的。麻烦了!

网友C:
什么现像呢?我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先描述清楚什么现像,而不是直接去你的程序里找问题找现像!解决问题思路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