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替换

楼主(2013-04-01):
(无正文)

网友A:
我*,AD、TI、Maxim上面多得是,你要求不高,
随便找一款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AD、TI、Maxim上面多得是,你要求不高,
随便找一款就OK了。

嗯,新手嘛,还请你随便说一下AD、TI可替换的型号

网友B:
LF412,typ 1mV
max 3mv

看看能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新手嘛,还请你随便说一下AD、TI可替换的型号

正因为是新手,所以要自己去查,这样才会对这些厂家的片子
有较多的了解,下次有需要就会比较方便了。一般这些厂家的
网站里面都可以条件搜索的,输入你的条件,就会出来适合条
件的片子,你再挑就很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新手嘛,还请你随便说一下AD、TI可替换的型号

我也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F412,typ 1mV
max 3mv

LF412是双电源供电的吧,我现在用的是3.3V单电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是新手,所以要自己去查,这样才会对这些厂家的片子
有较多的了解,下次有需要就会比较方便了。一 ...

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LF412是双电源供电的吧,我现在用的是3.3V单电源的呢。

谁说不能单电源供电了?

网友C:
1mV是最大失调电压么?如果是最大要1mV以下,那就看看SGM8582,否则型号就多了去了,SGM8542、SGM8536、SGM8592、AD8542、AD8532等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能单电源供电了?

我想说的是替换,而不是设计需要这样的要求。如果用双电源供电,那电路部分不需要做改变么?(我那电路只不过是简单的采集放大而已,我希望替换之后调整一下放大倍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V是最大失调电压么?如果是最大要1mV以下,那就看看SGM8582,否则型号就多了去了,SGM8542、SGM8536、SGM ...

看了一下,应该可以吧,谢谢了

网友D:
TI上有自动筛选的,你按你的指标一个一个的选择,就出来结果了

网友E:
很多都是可以替换的呢,要求不是很高就可以。

网友F:
http://www.ti.com.cn/paramsearch/cn/docs/parametricsearch.tsp?family=analog&familyId=1293&uiTemplateId=NODE_STRY_PGE_T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