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逻辑与时序逻辑疑问

楼主(2013-04-01):
各位大侠,
   学习VERILOG对如下程序有疑问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2,q1}<={q3,q4&q5};
    end
    语句为非阻塞语句生产的时序逻辑。
    但 {q2,q1}<={q3,q4&q5} 中存在拼接操作和按位与操作,这样综合出来貌似是组合逻辑,是不是会有问题呢?(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混在一起了)
    有如,如果有这样的语句
    k<=(h>>1)+1;  这样的语句综合出来是不是会出现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混合的情况?实际应用效果会不会受影响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时序逻辑的意思就是组合逻辑后级加一个寄存器
可以,看一下数字电路里时序电路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逻辑的意思就是组合逻辑后级加一个寄存器
可以,看一下数字电路里时序电路的定义 ...

多谢大侠!
   再问个问题,比较简单,但我想得不是很明白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  q<=1'b0;//-----时序逻辑----不明白为何这种赋值动作为时序逻辑
     else   q<=a^b;    //-----组合逻辑----异或为组合逻辑,这个可以理解

   时序逻辑的概念为输出不但与电路的当前输入有关,还与电路原来的状态有关。q<=1'b0;实在看不出这个电路和以前的输入有什么关系。或者说这个电路综合的结果会符合时序逻辑电路的概念?
   基本概念问题挺纠结,十分感谢!

楼主:
q本来就为REG型,有存储作用,因为为时序逻辑。。。。。。

网友A:
定义成 reg,综合出来不一定就是寄存器

网友B:
非阻塞赋值,要等到这个时钟之后才会赋值成功,这就是时序逻辑
在仿真时可以明显的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再问个问题,比较简单,但我想得不是很明白
   always @(posedge clk)

你这个是基于时钟clk来赋的值,还是时序逻辑
百度上的时序逻辑概念:由多个触发器和多个组合逻辑块组成的网络。常用的有:计数器、复杂的数据流动控制逻辑、运算控制逻辑、指令分析和操作控制逻辑。同步时序逻辑是设计复杂的数字逻辑系统的核心。时序逻辑借助于状态寄存器记住它目前所处的状态。在不同的状态下,即使所有的输入都相同,其输出也不一定相同。

你写的那个概念应该是,信号系统中,因果系统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阻塞赋值,要等到这个时钟之后才会赋值成功,这就是时序逻辑
在仿真时可以明显的看到 ...

多谢大侠!
  在如下电路中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1<=1;
    end
  q1在clk上升沿时刻进行赋值?还是clk上升沿过后那么一点点延时后赋值?用modelsim仿真貌似是看不出来。
   若有如下形式
   always @( clk)
    begin
    q1=1;
    end
   这里采用阻塞赋值,组合逻辑。则在clk跳变时刻q1被赋值成1还是待clk延时一点点时间后赋值成1.
modelsim里面貌似从波形图看不怎么出二者的区别。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成 reg,综合出来不一定就是寄存器

多谢大侠!
  能否简单讲下什么时候REG会综合成寄存器,什么时候就不会呢?基本的原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