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需要自己写驱动吗

楼主(2013-04-01):
楼主才接触USB开发,小白。想请教一下,用EZ-USB FX2开发的USB设备,在主机端需要自己写驱动吗?

网友A:
不需要。驱动这事轻易别沾边,能写死人。去官网下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驱动这事轻易别沾边,能写死人。去官网下载驱动。

你的意思是只需要写上位机软件,上位机软件利用CYPRESS提供的通用驱动的接口,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通用驱动能满足所有USB设备的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需要写上位机软件,上位机软件利用CYPRESS提供的通用驱动的接口,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通 ...

一般是这样,做个数据采集之类的够用了。没有什么通用驱动,只是CYPRESS自己写了一个,你所说的那些更通用的设备,系统自己有支持,也用不着自己写了。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