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

楼主(2013-04-01):
做一个开关电路时在开关两边加了个电容,这样可以么?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消抖办法?

网友A:
我觉得接成低通滤波更好点。
下面有个硬件消抖的电路。

网友A:
并个电容消抖也是可行的,看到好多文献和电路都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接成低通滤波更好点。
下面有个硬件消抖的电路。

它的具体值是多少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个电容消抖也是可行的,看到好多文献和电路都这么做的。

可以加个二极管不???

网友B:
没有必要,多一个电容也是好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多一个电容也是好多钱的。

一个贴片的104不贵啊。。。。

网友C:
2l,这个方案做的不赖了

网友D:
用软件消抖更经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二极管不???

TVS管的价钱比电容贵多了。
而且现在都是通过软件来做的,硬件是增加了成本,减少了软件的资源。软件是增加了软件的资源,减少了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具体值是多少喃

根据实际情况吧。
0.uF值。

网友B:
做产品就需要考虑成本,成本很重要。

网友E:
觉得还是软件消抖实在点。

网友F:
硬件能完全消抖吗,如果不能,还是取用软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