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NXP1778 CAN 与 CAN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小弟目前学习了CAN协议,有个问题需要向大家请教,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CAN协议中规定了不同帧类型的格式,以数据帧为例,其定义了七个不同的位场(帧起始、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CRC场、应答场、帧结尾)。对于CAN控制器的设计我认为要兼容这种协议,必须要定义这种数据封装,以下是NXP1778CAN控制器部分接收部分的标准帧和扩展帧格式,从下图可以看出其数据格式跟协议中定义的有很多不同,请问如果我完全按照协议中数据帧封装格式发送一帧数据给控制器,其是否能够接收?或者按照周立功CAN帧格式(每帧13字节,具体见下图)封装数据发送,其是否又能够接收?
NPX1778 CAN接收格式

周立功CAN帧格式

网友A:
NXP1778 ?
NPX1778 ?

LPC177x
器件型号 Flash (KB) SRAM(KB) EEPROM(KB) 以太网 USB 2.0 QEI  CAN2.0B EMC(bit) LCD SD/MMC AD(ch/bit) Timer(32bit) GPDMA(ch) I2S I2C PWM(ch) D/A(ch/bit) SPI/SSP UART  封装
LPC1778 512 96 4 1 D/H/O 1 2 32/16[1]/8[2] - 1 8/12 4 8 1 3 6 1/10 0/3 5 [5][6][7][8]
LPC1777 512 96 4 - D/H/O 1 2 32 - 1 8/12 4 8 1 3 6 1/10 0/3 5 [6]
LPC1776 256 80 4 1 D/H/O 1 2 32/16[1] - 1 8/12 4 8 1 3 6 1/10 0/3 5 [6][7]
LPC1774 128 40 2 - D - 2 32/8[2] - - 8/12 4 8 1 3 6 1/10 0/3 5/4[2] [5][6]

网友A:
看好原版英文手册, 先熟悉CAN 2.0规范
对于内嵌CAN控制器的MCU,使用时只需 根据应用需要正确配置内部寄存器即可。
注意,参照ISO 七层模型,CAN只定义了 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至少还需要应用层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