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4-01):
小弟正在做毕业设计项目,用stm32控制ADS8332采集16位的心电信号,无奈ADS8332数据手册看不大懂,找不出一种使他工作的合适的模式,请大神指点给ADS8332写个什么样的命令使它按制定通道采集

网友A:
一般这种芯片的他通信模式都是SPI或者模拟SPI。命令都是datesheet里面给的命令。

网友B:
命令格式都是手册里规定的,你不看懂,肯定没有办法编程。

网友C:
呵呵, 急求也没有用.
啃手册最有用了. 看不懂就多看几遍, 慢慢磨
再不行, 把理解的文字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