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怎么实现?

楼主(2013-04-01):
情况是这样,我就检测一个电压值,只要检查的电压比3.4V小,指示灯就亮。

越简单越好,最好不要用比较器,不知道三极管可以实现吗?怎么接,谢谢了。

网友A:
TL431或者三极管组成的比较器

网友B:
一个器件搞定 不需要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或者三极管组成的比较器

vcc谁给?

网友C:
可不可以用PNP ,基极再弄2个2极管,发射极5V

网友D:
供参考!

(3.4V-2V)/10K=0.14ma 你这发光二极管亮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