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153 变量使用过多?怎么办

楼主(2013-04-01):
义隆153 变量使用过多,RAM空间不够怎么办啊

网友A:
1、换更大RAM的芯片
2、优化,把一些中间变量优化掉

网友B:
楼上说完了

网友C(2013-05-21):
一般芯片的整合是有一定道理的,空间小的芯片RAM就小一些,基本上都是够用的,关键在于编程的人员调整一下变量的使用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用寄存器判断的可以小到用位去判断下就好了.

网友D:
MC30P011, RAM扩大到48字节。可直接转码。

网友E(2013-11-18):
优化一下程序吧,一般是够用的,不要用那么多全局的,多用位标志

网友F:
除非是特别在意成本,一般选型留些余量,就不会纠结了

网友G:
晟矽微30P011比EMC153便宜很多

网友H:
优化程序,像有些变量只用到了0或1可以用位来表示,定义一个用户标志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优化程序,像有些变量只用到了0或1可以用位来表示,定义一个用户标志位。 ...

+1024
布尔型的变量用bit来存储,更实惠

网友H(2013-12-18):
引用 网友A:
+1024
布尔型的变量用bit来存储,更实惠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