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C极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3-04-01):
大家好:
      向你们请教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一个电子产品,量产后发现有一个三极管经常烧坏,我仔细检查过,三极管的BC极短路,BE极开路,请问,出现这种结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压太高了吗?又不像,我司开始用的是TIP41C(100V耐压),出现这种问题后,把41C换成BU406(150V耐压),还是出现这种想象,我也不知道原因了,特向大侠们请教,谢谢:     就是这个TIP41C的BC管脚短路,测试时,发现继电器不动作时,三极管就坏了,继电器的电流大约有200MA电流。 继电器的供电是60伏,1000台这样的电路板就有10快左右的TIP42C烧坏,都是B-C极短路,后换成250伏耐压的BU407,还是烧坏B-C极,一般情况下,三极管的BC短路是什么原因?
直接上图

网友A:
发现2个疑点
1.基极驱动电流偏小,至少再加一倍为好
2.基极30K电阻干什么用,没用去掉

网友B:
4007更换成大电流的肖特基试一下。
电路参数是不太合理,但是损坏三极管应该是电感造成的瞬间高压造成

1A电流还不够啊

网友B:
肖特基导通速度快一些,先试一下。电流问题不大,浪涌电流一般4007或者ss14都能到30A。

要那么快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C:
如果单片机输出脚是OD或者OC,后面30K太大了吧,驱动电流不够,都没饱和吧?
还有,你这样上电的时候,不怕误动作?IO状态不定的时间虽然短,不够继电器动作时间,也是有风险的

楼主:
老大,30K是个上拉电阻,导通电阻是1.2K的电阻,5伏/1.2=3.几毫安,*60倍的放大倍数,差不多有200多毫安,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

上拉,5V/30k<0.16mA,不烧就怪了

网友D:
单片机输出管脚OC?
如果是,请看Ib=(5-0.7)/31.2,假若放大倍数100倍,那么Ic=(5-0.7)*100/31200=13.7mA。
继电器线圈电阻R=60/200*1000=300R,那么消耗在继电器上的电压就是V=13.7*300/1000=4.11V,
也就是说继电器压根没有闭合,而三极管功耗P=13.7*(60-4)=767mW,对三极管来说,太大。
楼主要弄清的是,io口什么输出?然后确认继电器在目前状态下是否真的能够闭合(也就是确认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我怀疑没有动作,这种情况下,将30K的电阻和基极电阻都换成470欧姆的
再试一下。
如果不是OC或者OD,那个30K的上拉确实没什么作用。加了续流管了,三极管烧毁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看看是不是买了次品。

楼主:
我检查了,Vbe=0.78V,应该进入饱和了,VCE=0.8V。这个产品1000台就有7台左右的故障率,截止时只有0.12伏,电路有问题,故障率肯定比这个要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30K是个上拉电阻,导通电阻是1.2K的电阻,5伏/1.2=3.几毫安,*60倍的放大倍数,差不多有200多毫安, ...

那你这里为什么要上拉?IO口结构是什么?
1 推挽,不如不要,加个下拉,防止误动作
2 OC/OD,30k太大,都没进入饱和区,耗散功率一大,必然烧

故障率低未必是电路没问题,有些器件够结实,顶得住不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5V下方三个元件都是多余(D,R)且有害(C)的。

D是防止三极管的CB击穿把单片机烧坏的保护作用,R是上拉电阻,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电磁阀动作,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电磁阀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5V下方三个元件都是多余(D,R)且有害(C)的。

为什么这个电路中C有害,不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F:
我是过来学习的,呵呵,不过30K电阻的确是可以不要。

网友G:
lz一直说是电磁阀,先测一下直接供电电流多大吧,你的应用要把这个搞清楚,其次是单片机输出口电路型式。一般讲来,使用低电平驱动比较好。

网友H:
应该是靠近B极那个电容影响的,可以去掉试试

楼主:
大家这么都发表情,电磁阀的电流有200多毫安。我用软件让单片机开20秒,休息10秒,这样做了一天的试验,三极管都没坏,到客户手上就发现有百分之一的烧坏,几乎都是BC击穿,BE开路,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I:
1.导通时候管子是否发热。
2.那些电容将导致开通延迟,增加损耗,但是不频繁动作,不造成烧毁。
3.用示波器抓一下反激电动势(注意探头打10X)

楼主:
导通时三极管有微热感,电容将导致开通延迟,增加损耗,但是不频繁动作,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J:
把一个104电容改用电阻,另一个改成不要大于103试试看

网友K:
去掉b极电容

网友G:
搞清楚控制端为高电平时的电流通路。

网友L:
试过换电容不

网友M(2020-05-20):
时隔多年,结论如何??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搞清楚控制端为高电平时的电流通路。

应该是这个 小于60V的电压  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