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仪器仪表中的使用stm32作为cpu好不?

楼主(2013-04-01):
在模拟中使用stm32作为cup和使用020相比哪个更有优势

网友A:
楼主是说C8051F020吧。

网友B:
stm32品种多,性价比高,有优势

网友C:
020怎么能与STM32的CPU相提并论?020是8位51单片机,而STM32是32位的ARM单片机。

网友D:
本来不想回的,看到LS几位回答,不是回吧...LZ说的是模拟中,020的优势就是模拟,,,AD可以测差分电压,有高速的DA,有比较器...STM32就适合数字的.模拟单元很肉.

网友E:
呵呵   问题解决就好   呵呵   芯片的选型问题应该不大 呵呵

网友A:
ST肯定说好,特别好,超级好。
nxp,fsl,silabs,ti肯定说,用我们的mcu也很好

网友F:
  STM32 F3系列有模拟部分,你不能只看F1的!!!

网友G:
STm32运算速度、存储容量远高于51单片机的

网友H:
看你成本了,还有就是算法复杂程度了,32位灵活性更高。

网友I:
貌似现在STM32的价格也不贵 不一定比020贵吧?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J:
呵呵,不容置疑STM32更专业。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