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SD卡

楼主(2013-04-01):
最近正在使用TI提供的MSP430LaunchPad G2553的板子开发SD卡,SPI的通信用中断实现的,但是连SD卡的reset都没有正确的返回值,那位大侠做过关于这一块的,请指教,跪求例程。

网友:
https://bbs.21ic.com/icview-154937-1-1.html

完全一样的范例就没有了
类似的技术资料还有一点

网友A:
我奇怪的是楼主的板子难道没有自带的SD卡驱动?

楼主:
MSP430LaunchPad G2553的板子有SPI的资源,但是我用软件模拟的,现在SD卡的初始化、读写都实现了,并从扇区中确认过。不过程序中还是有点问题,就是我先往SD卡中写数据,然后再读数据,但是读完数据后返回时却不能返回到当初调用读SD卡子程序的位置,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如果写完SD卡之后,后边没有加几个SdWrite(0xff);的话,再接着读SD卡的时候,SD卡就没有正确的读响应值,现把程序打包上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B(2013-08-15):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在搞这一块,读写SD卡是怎么确定地址?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