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25k20的A口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模拟spi通信
用B口模拟正常 用A口接收导致单片机异常
单片机采用3.3v电源 与之通信的是5v供电的专用芯片 中间串联的电阻
A口初始化时 设置了ANSEL=0 (配置不全?)

楼主(2013-04-01):
或者A口对输入电平 有要求?

楼主:
自己顶下 求帮助 是问题不清楚吗。。没人参与啊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A口上的波形,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用b口接收 正常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A口上的波形,看看是否正确。

debug时候未观察到 波形啊 因为程序每次执行到 read的时候(也就是专用芯片往单片机发数据) 单片机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A口上的波形,看看是否正确。

我又抓了下波形 看到个奇怪的现象:debug 单片机停止的时候 RA1 RA2一直保持高电平(分别用作cs和clk) 示波器探头没拿下的情况reset单片机 那两脚也是高电平 但是示波器探头拿开再放上去就为0了 这是什么现象?

楼主:
这是那两脚

楼主:
我感觉可能还是A口配置字或者 A口做数字输入有特殊要求造成的
想请教几个问题
1.这款芯片RA口做普通数字脚 应该是设置ANSEL就行了吧 看上电复位这个默认是1需要清楚,cm1con0 跟cm2con0 默认都是0是不是不需要设置了?
2.5v芯片通过spi跟 RA口通信 由于单片机是3.3v的会不会有问题, 但是用RB口做输入 程序正常运行 ?

网友B:
检查一下内部上拉的使能状态。

楼主:
看芯片资料 RA口没介绍有上拉功能 RB口有可设置的弱上拉

网友C:
应该是配置问题,检测一下相应比较功能及模拟输入是否关闭了

网友D:
同意jiabin1024 的建议,你查看下配置

网友E:
没有设置数字输出,查看配置。同意12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设置数字输出,查看配置。同意12楼意见。

ANSEL=0;不是设置了吗。。我第一个贴图是手册上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jiabin1024 的建议,你查看下配置

不是ANSEL=0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配置问题,检测一下相应比较功能及模拟输入是否关闭了

我的第一附件 是手册关于RA做数字口的设置 好像只有ANSEL 我设置ANSEL=0;        CM1CON0=0;
        CM2CON0=0;还是没用

网友C:
LZ把PORTA口的配置代码贴上了看看

楼主:
贴上配置

DXT`GTKA10RAYB2`882%4)B.jpg (24.4 KB )

1`9A%YVF_~ZIU9[($RVBU}J.jpg (15.54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把PORTA口的配置代码贴上了看看

恩 贴上了 帮忙看下哈 谢了

网友F:
A口复位时是作为AD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口复位时是作为AD输入的。。。

ANSEL=0了 设置作为数字脚了

网友C:
数据方向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C:
倒数第3、跟4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方向是不是弄反了?

你说的是Din跟Dout吧 没有 Din是相对于单片机通信的芯片说的 最关键是RB口可以用

网友C:
既然RB上可以,那么换RA也可以的,只是端口及配置变了。你还得检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RB上可以,那么换RA也可以的,只是端口及配置变了。你还得检查配置

RA RB 从硬件来说有没有区别 对输入有没有要求

网友C:
RA4----MISO;
RA3----MOSI;
RA2----CLK;
RA1----CS;硬件上是这样接的吧?

网友C:
你把数据输入方向改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数据输入方向改过来看看

数据方向改过来 能正常运行 但是结果不对  不翻过来的时候 用b口通信是正常的,用a口主要是有高电平数据输入 的时候 debug就停止

楼主:
结不了贴啊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数据方向改过来 能正常运行 但是结果不对”是神马意思?是发送一个数据收到了另一个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方向改过来 能正常运行 但是结果不对”是神马意思?是发送一个数据收到了另一个数据吗? ...

是全0啊 因为方向反了啊 我这个数据方向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方向改过来 能正常运行 但是结果不对”是神马意思?是发送一个数据收到了另一个数据吗? ...

我用b口读写数据 一致 通信正常的。。。

网友C:
不可能有这么怪异的事,还是多检查一下程序吧!!你单步调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有这么怪异的事,还是多检查一下程序吧!!你单步调试过了吗?

就是怀疑A口 对输入电压是不是有要求 或者我配置不对 用a口单步调试的时候 程序指针会突然跳飞到00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有这么怪异的事,还是多检查一下程序吧!!你单步调试过了吗?

单步调 是接收数据1的时候 单片机 复位

网友C: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了没喂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了没喂狗呢

也考虑过这情况 关了。。

楼主:
RA不能接5v高电平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RB有弱上拉所以能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RA不能接5v高电平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RB有弱上拉所以能用呢

可以接5V的,你在通信线上串个电阻看看。

不知道你说的仿真是用的什么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接5V的,你在通信线上串个电阻看看。

不知道你说的仿真是用的什么仿真的? ...

用maplab单步调试的 通信线上有510欧的电阻

网友C:
把复位的原因找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复位的原因找出来吧

实在没办法了 现在换口了

网友G(2013-05-07):
SPI的sck与DIO要求具有输入和输出状态,你要接收数据,就需要将它配置为输入,要输出数据就要配置为输出,显然你在接收的时候,A口依然配置为输出,能接收那是怪事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看,说错了。首先看看主从关系,再看接收和发送时的输入输出的配置关系。我也曾这样做过,有些时间了,可正常收发。还有需要注意速率。不知现在说的有没有错。本质上是配置问题

网友H(2013-10-18):
microchip 全线授权代理  ,QQ"1106731063,向生

stock ,库存
24LC02BT-I/SN         198000
PIC16F684T-I/SLC15         130000
MCV14AT-I/SL046         130000
MCP1624T-I/CHY         120000
PIC16F684T-I/SLC15         104000
MCV14AT-I/SL050         104000
TCM809LVNB713         60000
PIC16F684-I/SLC15         57000
PIC16F684-I/SLC15         57000
MCV14A-I/SL         57000
MCV14AT-I/SL052         52000
MCV14AT-I/SL051         52000
MCV14AT-I/SL049         52000
MCP6002T-I/MS         40000
24LC04BT-I/ST         40000
MCP6541T-I/OT         36000
MCP1525T-I/TT         33000
MCP1525T-I/TT         30000
PIC16F886-I/SO         25218
MCP4017T-503E/LT         24000
PIC18F25K80-I/SS         23500
25LC1024-I/SM         20070
93LC66B-I/P         20040
HA3089-I/SP          20010
TC4426AEOA         20000
PIC12F635-I/SN         20000
11AA02E48T-I/TT         18000
MCV08A-I/P         17260
PIC16F76-I/SS         15040
TCM809SENB713         15000
PIC16F723-I/SP         15000
MCP73833-FCI/UN         15000
HA3089-I/SP         15000
PIC16F1825-I/ST         14400
PIC16LF628A-I/SS         13400
PIC16F690-I/SS         13400
PIC16F1828-I/SS         13400
MTD6501C-LC1         13200
MCP6042T-I/SN         13200
HCS300T-I/SN         13200
PIC16F916-I/SS         12032
MCP1415T-E/OT         12000
PIC16F684-E/ST         11904
MCP42010-I/SL         11400
TC4427CPA         10800
PIC18F2520-I/SO         10800
PIC18F2520-I/SO         10800
PIC18F67K22-I/PT         10080
PIC18F6520-I/PTC08         10080
PIC18F25K20-I/SS         10058
PIC16F690-I/SS         10050
PIC16F1829-I/SS         10050
PIC16F1938-I/SS         10011
PIC16F1786-I/SS         10011
PIC16F1513-I/MV         10010
PIC12F1501-I/SN         10000
MCP4551-103E/MS         10000
MCP2122-E/SN         10000
PIC18F85K90-I/PT         9996
93LC86C-I/P         9960
MCP6002T-I/SN         9900
PIC16F684-E/ST         9600
PIC16F1783-I/SS         9400
TC1047AVNBTR         9000
SST39VF040-70-4C-NHE         9000
MCP1320T-29LE/OT         9000
PIC12F615-I/SN         8000
25LC256X-I/ST         8000
PIC18LF26K22-I/SS         7520
MCP73844T-840I/MS         7500
PIC24FJ256GB106-I/PT         7200
PIC18F13K22-I/SS         6700
PIC16LF628A-I/SS         6700
PIC16F690-I/SS         6700
MCP6L02T-E/SN         6600
MCP14628-E/MF         6600
PIC18F2520-I/SO         6480
dsPIC30F2010T-30I/SO         6400
PIC18F26K20-I/ML         6100
PIC18F87K90-I/PTRSL          6069
PIC18F26J50-I/SS         6016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73831T-2ACI/OT         6000
MCP1700T-3002E/TT         6000
MCP1320T-46LE/OT         6000
MCP120T-450I/TT         6000
24LC01BT-I/OT         6000
PIC16F1938-I/SO         5994
HA2089-I/SL         5700
PIC24EP128GP206-I/PT         5600
PIC24EP128GP206-I/PT         5600
SST25VF032B-80-4I-S2AF         5400
PIC18F2520-I/SO         5400
PIC18F2420-E/SO         5400
PIC16F886-I/SO         5400
PIC16F1783-I/SO         5400
PIC16LF721-E/SS         5293
MCP6004T-E/SL         5200
DSPIC33EP32MC204-I/PT         5120
dsPIC33EP512MU814-I/PH         5040
PIC18F26J50-I/SS         5029
MCP23S17-E/SS         5029
PIC16LF721-I/SS         5025
PIC16F1828-I/SS         5025
PIC16F616-E/SL         5016
MCP2515T-I/ST          5000
TC7107ACKW         4992
MTR6618-I/PT         4960
PIC24FJ64GB106-I/PT         4800
PIC18F4520-I/PT         4800
PIC16F946T-I/PT         4800
PIC16F1824-I/ST         4800
PIC16F883-I/SS         4700
PIC16F1938-I/SS         4700
PIC16F1933-I/SS         4700
PIC16F1933-I/SS         4700
PIC18F14K22-I/ML         4550
PIC16LC62B-04/SP         4500
PIC16F726-I/SO         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