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30遇到问题

楼主(2013-04-01):
昨天焊好的板子,按键控制,能够录音以及放音就是放出来的声音太小,耳朵贴近才能听到,电路图是官方文档上的(为了方便我没有隔离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扬声器是8欧姆的,驻极体输入有100多毫伏。请问如何使其声音放大正常,或者说我的电路有问题。

今天,测量发现不管怎么录音,擦除,复位。都没声音,驱动扬声器的SP-+测量总是59K的方波,且输出峰值总是高于电源值,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本来声音就不大的
你使用按键控制还是用程序

网友B:
放个原理图上来瞄瞄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声音就不大的
你使用按键控制还是用程序

用按键,也用了程序,都可以放出声来,但按控制指令,全部擦出不顶用,按键试了也不行(擦除键按下持续2.5秒)。还有个疑问上面说的为什么,驱动扬声器静态输出上述频率的方波,似乎是对声音进行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