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脉冲干扰问题

楼主(2013-04-01):
        最近调试硬件在过群脉冲4级时遇到棘手问题,折腾郁闷十分,不知道论坛高手能否指点一下 。产品电源用的是三相四线开关电源,在开关电源前端有共模电感以及阻容滤波 ,开关电源后端输出也有小磁环,现在打N对地的群脉冲时 造成脉冲输出误差偏大。开关电源输出有3路,脉冲计量单独用一路,另外还有2路分别给载波模块和RS485供电。现在不插载波模块时打群脉冲没问题,载波模块插上 打N对地误差不对,其他相对地均正常

载波上只有3路变压器隔离  属于成熟产品 在其他类似产品上使用没关系。现在是把载波上交流电源 取在主板压敏电阻之后(原来是在压敏之前) 效果改善很多:误差偶然性突变一下。

网友A:
脉冲输出误差偏大是指电能偏差么?
载波没有用过,不知道内部电路是否会有影响,脉冲群只能慢慢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出误差偏大是指电能偏差么?
载波没有用过,不知道内部电路是否会有影响,脉冲群只能慢慢定位了 ...

功率误差偏大

楼主:
想知道N对地 与其他 A BC 对地在做群脉冲试验时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