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X9C103

楼主(2013-04-01):
各位大神,我正在学习使用数字电位器,就是利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进而改变开关电源的输出,但是系统一上电,电位器的变化很缓慢,就好像滑动变阻器那样缓慢滑动。程序初始化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上调到最顶端,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X9C103这款数字电位器没有数字接口,不能通过单片机直接读出其导通抽头的位置,也不能直接设置其位置。建议换用X9221吧,X9221有数字接口可以和单片机通信(以脉冲数来读出或设置其导通抽头的位置)。

楼主:
大神,关键是我现在硬件系统都做好啦,我看X9C103的资料,他应该也是带**功能的啊,我按照他给的时序图操作,貌似没办法存储初始位置。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PDF中的保存阻值的操作时序?

网友B(2017-02-27):
最近做东西要用到x9c103  但是不会编程   到处翻帖子   楼主现在会使用了吗    是否可以给个联系方式  教教我@xiyou2010l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东西要用到x9c103  但是不会编程   到处翻帖子   楼主现在会使用了吗    是否可以给个联系方式  教教 ...

网友B:
首先谢谢您 @tyw    我根据您提供的资料编出了程序  我想让x9c103的阻值在5k  但用万用表测量VW   VL   VH  间的电阻根本测不出来
以下是我的程序   您能帮我看看是不是程序出现了问题   还是有其他我没注意到的地方    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 P1^0;//位选
sbit inc  = P1^1;//脉冲
sbit ud   = P1^2;//方向
sbit key  = P1^3;//按键

void x9c103_inc(uchar number);
//void x9c103_dec(uchar number);
void x9c103_set(uchar number);

/*电位器初始化校零*/
void x9c103_set(uchar number)
{
  uchar i;
  inc=1;
  cs=0;
  ud=0;
  _nop_();
  for(i=0;i<number;i++)
{
  inc=1;
  _nop_();
  _nop_();
  inc=0;
}                  //校零完成

cs=1;
inc=1;   // 存储滑动端位置

}

void x9c103_inc(uchar number)
{
  uchar i;
  inc=1;
  cs=0;
  ud=1;
  _nop_();
  for(i=0;i<number;i++)
{
  inc=1;
  _nop_();
  _nop_();
  inc=0;
}

cs=1;
inc=1;   // 存储滑动端位置

}

void main()
{
x9c103_set(100);
if(key==0)
{
x9c103_inc(5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谢谢您 @tyw    我根据您提供的资料编出了程序  我想让x9c103的阻值在5k  但用万用表测量VW   VL   VH  ...

少累,木玩过哦.哈哈.慢慢啃吧.

网友D:
真的好有用啊,谢谢,t叔分享

网友E(2022-01-28):
这个东西好像用万用表直接测阻值测不出来,得通过分压法  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