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能质量监测仪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3-04-01):
尝试用DSP做个电能质量监测仪  想问一下电路中需要加保护电路吗?~~就是过流过压的保护
个人觉得经过互感器,分压和调理电路后 电流电压在0~3V中 应该不会烧坏板子吧
若是要加上保护电路 那我应该采集哪边的电压电流?~~ (保护电路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芯片被烧坏)

网友A:
    电能表一般都是要加输入过压过流保护的,这样安规容易过!

网友B(2013-05-01):
加两二极管就好…用不着过多在意这点,一般没啥事~

网友C:
不用,电流经过CT,如果过大CT饱和。电压经过的分压电阻也能够抗住一定的高压的,况且你做出的表肯定会标明电压电流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