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的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2013-04-01):
用PIC12F675仿真时,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序进行仿真,都会出现图中所示的错误信息,上图的程序跟原理图都是用来进行试验的·····求教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刚问了个高手,他说是不兼容的问题,只要直接在Proteus上运行就可以了,我试了,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的配置位怎么来的  不会自己瞎写的吧

楼主:
此贴已结。

网友B:
话说那个配置位,在proteus弄错都可以运行,但是你下载到实际电路里就不行了.楼主应该注意三楼的话。

网友C(2013-10-29):
我感觉是配置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