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我需要检测一根导线中的电压波形,但是不想直接接触,需要在导线外面将波形感应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比如测量电流可以要电流互感器,电压用什么感应呢???

网友A:
电压用电容啊!也可用电阻

楼主:
请  lgz2006 指导
如何利用 电阻 电容就能不接触式得感应出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用电容啊!也可用电阻

请大侠能否更详细指导一下,如何利用电阻电容搭建感应式接收电线中电压波形

网友A:
一电极距离被测导线形成小电容的原理

网友B:
首帖楼主提到电流互感器,难道楼主不知道有个东西叫电压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帖楼主提到电流互感器,难道楼主不知道有个东西叫电压互感器?

是非接触式的感应,电压互感器是接触式的,比如在导线的电缆外面就能感应到电压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非接触式的感应,电压互感器是接触式的,比如在导线的电缆外面就能感应到电压波形 ...

那么你说说,电流互感器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

网友C:
有非接触的电压互感器的

网友D:
应该可以用探头进行测试出来,利用频谱分析仪得到频域的频谱,还可以转换为时域的,有的表可以选择

网友E(2014-03-17):
电流互感器有穿心式的,算是非接触式的吧,电压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