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两位数的c程序求解

楼主(2013-04-01):
stc89C52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两位数的c程序求解
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是个菜鸟。刚学到数码管,我原本是想让开发板上的第1、2 个数码管显示5和4。编写的下面的程序却让它们显示4和5。怎么也想不通,还望大神们指教指教。
#include<reg52.h>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nsigned int i,j;
void main()
{
while(1)
   {
    wela=1;
P0=0xfe;
wela=0;
for(i=2;i>0;i--)
  for(j=110;j>0;j--);
dula=1;
P0=0x6d;         //显示数字5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for(i=2;i>0;i--)
  for(j=110;j>0;j--);
dula=1;
P0=0x66;         //显示数字4
dula=0;
P0=0xff;

   }
}

网友A:
交换一下口定义

网友B(2014-03-04):
不能调换,调换也没什么用,还是老样子。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用的两个74HC573和一个8段的数码管共阴的啊!
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