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运放问题,一直没有搞好

楼主(2013-04-01):
如下图,输出失真,上半波形很好,下半波形在低频时用示波器看
很好,速度快了就变形了,估计10KHz左右就这样,速度越快失真越厉害,
但上半波一直很好,信号源波形也很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指点!

网友A:
如果这是在学习,那么就倒回去,再慢点儿:P

网友B:
既然已经是双电源供电了,同相端就没必要加1.65V的偏置了,去掉吧。
另外注意TL072的增益带宽积是3MHz,最好就是放大倍数*输入信号频率*10<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是双电源供电了,同相端就没必要加1.65V的偏置了,去掉吧。
另外注意TL072的增益带宽积是3MHz,最 ...

谢谢,1.65V偏置是需要的,采用双电源只是防止进入非线性区,需要的到1-3.3V波形。
所以使用了负电源,输入波形频率在50K以下,在3K以下示波器观察波形没有问题。就是
频率往上就出现问题了,达到30K以上时就非常明显了,下半波几乎不能用了:'(

楼主:
忘记标记:输入正弦差分信号0V点电压是2.5V(输入信号的参考电压是2.5V)

网友B:
已经给了偏置电压,可以用单电源工作的。
50KHz,放大2倍下对于GBP 3MHz的运放来说不应该,先接单端输入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轨对轨带宽更大些的运放,比如SGM8632、SGM722之类。

网友C:
是不是摆率的问题?

网友D:
输出端对地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E:
1.65V的地方应接GND(0电位)

网友F:
改2个地方:
C1、C2去掉。特别是C1,严重改变了负反馈的相位,甚至有可能引起运放自激。
1.65V的偏置去掉,改成接地。你已经用了正负电源了,用偏置干什么?如果1.65V去耦不彻底,反而把噪声引入了电路,所以能不用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