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有一个问题请教,望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2013-04-02):
本人学生小菜一枚,最近第一次做一个工业项目,根据要求选好了传感器,发现几个传感器信号都是常开或者常闭触发时状态转换,那就是说通过单片机采集的话就是开关量信号了?因为目前成熟的产品中这些传感器都是直接接现成的控制箱,现在要求用单片机采集这些开关信号的话应该怎么采集呢?还有我查的这些传感器接点容量12V/0.5A,24V/0.5A,没有输出电压是不是就是说接通后输出就是12V,24V?

网友A:
新人哪。
单片机采集的话就是开关量信号,普通的 IO 口就可以了。
要考虑
1. 给传感器供电。
2. 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电压, 如果不符合IO 口的高低电平识别电压值, 那就要加电压变换电路. 分压电阻乃至运放等.
3. 信号稳定性处理, 包括滤波和整形等, 可以硬件实现, 也可以软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哪。
单片机采集的话就是开关量信号,普通的 IO 口就可以了。
要考虑

版主大大,十分感谢您的回复!不过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的疑问是因为是学生很少用工业传感器做系统,我查的传感器说明书上有的只有接点容量,比如12V/0.5A的,就是说他的供电电压时12V,但没有说它的输出电压,它内部是常开的话动作时变为常闭,是不是说它输出的电压也是12V呢?不好意思,问题可能有点幼稚,麻烦您了!

网友A:
"有的只有接点容量,比如12V/0.5A的"
容量就是最大允许范围。可以在不超过这个 “容量” 的范围内工作。
那么至于到底是多少,上面提到了:
1. 给传感器供电。
由你自己安排了

网友B:
去找一个plc来捣腾一下就明白了,输入信号都需要经过光耦隔离,而光耦只需要几个毫安的电流就够了,所以需要限流,也根本就不要去考虑那个啥传感器的接点容量,除非没事干让传感器带继电器之类,最常见的输入电压24v,自己做可以弄12v,那些传感器基本上都能在这个电压范围工作

网友B:
传感器太多时需要考虑你的电源容量够不,这个才是真正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太多时需要考虑你的电源容量够不,这个才是真正需要注意的

嗯,对的,自己做一个系统的话往往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一个plc来捣腾一下就明白了,输入信号都需要经过光耦隔离,而光耦只需要几个毫安的电流就够了,所以需 ...

我现在做的这个目前都是用PLC做的,可老师非让用单片机做(可能考虑到需要拓展无线通信和以太网传输),所以我对单片机来采集这些传感器信号有点不清楚。如果它直接说输出低电平高电平就非常简单,因为是开关量可以用IO直接采集,但是有些没说我是不是得在控制板上做光隔,因为一个控制器上得接几十个传感器信号,而且这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都不一样,是单独做一块采集电路卡还是可以将控制和采集的做在一个板上?我有点菜,麻烦您了!

网友B:
别人都用PLC做的那你这个更不会有问题,PLC的输入都是24V,光耦隔离是必须的,工业上没必要省这几个钱,你或许需要去弄清NPN和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