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阻串联能提高击穿电压么?

楼主(2013-04-02):
    输入信号最大 135VAC,两个0805电阻分压,数据手册上写的 最大工作电压 150V,最大过载电压300V,功率1/8W。以前直接用的一个 0603封装的电阻,损坏率很高,基本都是开路了,阻值无穷大。应该是电压击穿。最大工作电压 150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另外串联下使用整个电路的耐冲击电压会提高两倍么?谢谢!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必烧无疑。击穿的是电流。

楼主:
电流击穿?功率么? 每个电阻最大功率才 0.06W 不到呀!

网友B:
0805 10k 扛不住
按300V算
300/200k=1.5ma
W=0.0015X0.0015X10000=0.225W
贴片电阻功率:

你自己选吧

楼主:
功率不是按照有效值算的么? 最大130V AC 那个300V是怎么来的? 每个的功率应该是 (135*135)/(4*100000)吧  样机并没有发烫 烧毁的问题 只是前一版有电压击穿 我们主要是搞弱电的 不知道串联能不能提高击穿电压

网友C:
电阻的耐压是峰值, 串联可成倍提高耐压.

网友B:
设计电路你要考虑余量 不能满打满算,容易出问题
300V你自己写的啊
况且你能肯定 这个130V是稳定的?没有波动 冲击?

网友D:
我也觉得应该是电流的问题,并联还差不多

楼主:
参数上没有电流击穿这个参数! 电流击穿是指什么?

楼主:
那个150V 300V是电阻规格书上的电阻参数,不是电路使用参数!电路输入信号指示 100V~135VAC .
我们以前做基本只考虑功率,温漂等但是上次出现电压击穿后才开始注意耐压值的!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耐压值就是爬电距离!同样封装的电阻如果做PCB封装时焊盘间距做的不一样那耐压值是不是也不同的!
0.45mm间距的焊盘耐压够么?

网友C:
电阻两端允许承受的电压:
1. 小阻值的按封装功率考虑: U=sqrt(PR)
2. 大阻值的以电阻膜刻线间隙大小及安全电场强度考虑.

从功率角度, 100K 0.125W 允许施加的电压有效置为111Vac, 峰值为 157Vdc, 显然该此处应考虑电压了, 则电压有效值只能允许106Vac, 二只串联可允许212Vac。
输入135Vac, 完全是安全的。

原来用0603损坏, 是因为0603只允许50V电压

网友E:
是耐压击穿,一个0805净空距离不够

楼主:
净空距离是什么意思?  焊盘的间距么?

网友F:
这也是问题?楼上巳说明:电阻功粍不够、烧断了。没有击穿一词:设计这个电路,思维独特…这实际是工艺问题:可用分离元器件。功率、爬电距离均可解决!…

楼主:
肯定不是功率的问题呀!怎么算都不可能超功率 这边高精度电阻最大只有 0805封装的!如果换的话要重新加物料!量不是很大 不划算老大意思是能串联搞定就串联!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阻两端允许承受的电压:
1. 小阻值的按封装功率考虑: U=sqrt(PR)
2. 大阻值的以电阻膜刻线间隙大小及安全 ...

算了一下,0603是没有超过功率啊

网友G:
GOOGLE一下,可能表达错了,不是功率问题,是最大过负荷电压,0603是50V。0805是150V

网友H:
楼主你这两个电阻不能取消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耐压击穿,一个0805净空距离不够

0805两个焊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在一定的电压下这个距离有要求,所以是电压击穿,你可以看看安规方面的资料

楼主:
我做弱电的 安规手册上距离怎么定义的? 我记得做阻容隔离时有1206封装的电容标称耐压2KV的 那个距离能抗2KV 那0805应该抗个 00V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I:
还是用hall吧,电阻用上高压真吓人:funk:

网友J:
肯定可以!

网友K:
串吧,结贴吧:lol

网友L:
电阻击穿?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击穿了还会开路?估计你还没搞懂这两个概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做弱电的 安规手册上距离怎么定义的? 我记得做阻容隔离时有1206封装的电容标称耐压2KV的 那个距离能抗2K ...

1206电容耐压2KV?哪里看到的,你自己做个实验试试

楼主:
1206封装电容手册上标的 102/2KV
我问了电阻厂 那个技术支持说 最大工作电压150V是有效值 我网上搜得都是说的峰值。
有电压击穿的  电阻厂的人都说了 如果过压 电阻内部的螺旋槽会击穿 手册上也写了 在最大过载电压(300V)下持续1分钟 电阻阻抗 >10G欧

网友M:
同意思15楼说法。

网友A:
我记得一般互感器的次级电流应该在2MA。你算下初级要多小的电流,流过电阻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N:
换个插件的试试

网友O:
个人觉得是电流过大  导致电阻烧毁

网友P:
应该是电压击穿,,

楼主:
我接了一个 220VAC 通过继电器进入 继电器导通10分钟 断开2分钟 从早8电开始测试到现在 工作正常
说电流击穿的的同志们 你们看电阻手册上有最大工作电流这一项么? 电流要不就烧毁了

网友Q:
串联可以的,电阻的功率与耐压值没有公式关系
选择电阻时,考虑功率就用流经电阻的有效值算功率,考虑耐压值是直接看电阻手册,与流经电阻峰值电压比较
当然,设计要有余量~

网友R:
功率应该没问题啊,楼主可以把功率值加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了一个 220VAC 通过继电器进入 继电器导通10分钟 断开2分钟 从早8电开始测试到现在 工作正常
说电流 ...

那就用吧坏的又不是我的电路!:lol

网友S:
引用 网友C:
电阻两端允许承受的电压:
1. 小阻值的按封装功率考虑: U=sqrt(PR)
2. 大阻值的以电阻膜刻线间隙大小及安全 ...

大家  这才是最正确的回答! 这个电路是需要考虑电阻耐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两端允许承受的电压:
1. 小阻值的按封装功率考虑: U=sqrt(PR)
2. 大阻值的以电阻膜刻线间隙大小及安全 ...

   问一下:
1、电阻串联后电路的整体耐压值提高一倍是确定的么?有可能存在上电瞬间电阻分压不均导致每一个超压么?
2、焊盘间距过近(0.4mm),会降低电阻耐压值么?
   我测试加了一个180V的AC 测了一晚上很正常,不知道长时间使用有隐患么?

网友T:
坏电阻,应该是功率不够。
但是0603电阻的间距那么小,爬电距离不够,所以设计是不能这么设计的。
爬电会导致电路其它部分损坏,但一般不会烧电阻,除非电路上的感性元件的感应电压这样。

网友U:
0805两个串  130V ac    木问题
0603准不行

网友V:
各位大湿都发言了,要标记

网友W:
理论上可以扛得住,不过考虑裕量,建议使用1206或者2010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