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传递用公共变量方式和函数参数传递方式哪种效果好?

楼主(2013-04-02):
uchar a,c;//公用变量

void test()//无返回值
{
a=5;
}

uchar yest()//有返回值
{
uchar b
b=5;
return(b);
}

void main()
{
uchar tt;//局部变量
test();//采用公用变量传递参数
tt=a;//采用公用变量传递参数方式来获得值5  这是第一种方式

tt=yest();//采用有参函数方式获得值5  这是第二种方式

}
上面两种方式编译过后是不是效果一样的?处理速度有差别吗?知道的弹友能不能讲一下

网友A:
找个编译器编译一下,看看都几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