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DXP 的封装问题

楼主(2013-04-02):
在LED照明设计中,绘制PCB文件要用的3014、3528和5050贴片式灯珠元件,这些元件在库中很难找到,自己绘制的话应该采用何种封装?如果有详细创建PCB元件库步骤更好,请大侠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你照着实物尺寸或者资料自己画,如果不会画封装的话可以上网上找一找资料。T叔的书架上应该有好多教程。封装库是自己的才好用。

网友B:
封装库还是自己按照datasheet做,别人的封装可能是引脚定义顺序不一样,拿过来用很可能会出问题,自己按照datasheet做是不会出错的,如果自己不熟悉怎么做,可以自己上网看教学视频,教学视频很多的,慢慢学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根据厂家的datasheet画,一般厂家也给出了封装焊盘建议图。

网友D(2013-11-06):
引用 网友C:
根据厂家的datasheet画,一般厂家也给出了封装焊盘建议图。

手册上一般是给出焊盘的范围,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值如何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