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锂电池接口???

楼主(2013-04-02):
锂电池供电,但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接口座,就是可以让客户跟换手机电池那么方便

网友A:
外观差异太大了,每家大厂都有n多型号!

网友B:
楼主可以设计一个,只要给客户提供配套锂电就可以了

网友C:
根据了解,BL-5C这种电池用的比较多,我买的很多便携设备都是采用它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了解,BL-5C这种电池用的比较多,我买的很多便携设备都是采用它供电的

跟手机锂电池接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