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贴片元件下怎么设置不要敷铜

楼主:
如图

网友A(2013-04-02):
只能修改敷铜安全间距或者敷铜线径大小来实现。

网友B:
修改覆铜与元器件的安全距离可以实现  最小要15mil(当然也得根据制板厂的能力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修改敷铜安全间距或者敷铜线径大小来实现。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覆铜与元器件的安全距离可以实现  最小要15mil(当然也得根据制板厂的能力来确定) ...

可以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