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返汇编工具

楼主(2013-04-02):
STM32反汇编工具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其实keil自己就能生成反汇编代码(一般在gcc下面以.lss结尾)
如:

fromelf --text -c -s --output=outfile.lss infile.axf

网友B:
单片机里的程序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可以再逆向得到功能上一模一样的能方便阅读、理解的C语言代码。

网友C:
在百度上找找  应该是有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