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02):
想输出一项19Hz的pwm波,用pic的pwm好像都定时不到19hz。用timer1确实能实现,不过单片机同时要实现一个10kHz的方波输出,两个定时器中断会互相干扰。求帮助....

网友A:
利用定时器同时实现几个方波应该没有问题。我个人的意思是:你设定一个最小的定时时间先。然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实现1s、2秒、3秒的IO口反转。也就是你想要的方波了。

网友B:
分别用两个高级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不同定时器的PWM是不会互相干扰的

网友C:
要软件实现吧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溢出频率 20KHz.
中断服务里翻转一个 IO 引脚, 并软计数, 累加到 10000/19 = 526 时, 清零并翻转另一个 IO 口

网友D:
四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软件实现吧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溢出频率 20KHz.
中断服务里翻转一个 IO 引脚, 并软计数, 累加到 10000/ ...

额,我语死早,求助帖里面写得不清楚,是实现一路频率可调2~10Khz的方波信号,和一路占空比可调的频率为19Hz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软件实现吧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溢出频率 20KHz.
中断服务里翻转一个 IO 引脚, 并软计数, 累加到 10000/ ...

大概遇到问题是,本来打算用pic的pwm实现pwm信号占空比打不到,然后用timer1实现占空比可变的pwm信号,time0实现频率可调的方波信号,方波调到最高频率的时候pwm信号会出问题。
谢谢解答

网友E:
19HZ的占空比可调的PWM,很明显用软件写,10BIT的分辨率也是不难办到的,2-10KHz的方波,我看你得分频段写,低频段的,比如1KHz以下的用软件写,1KHz以上的用定时器中断产生。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在于,要求精度多高的PWM波和方波,两个定时器一起用,当然有抖动的问题,但是如果在允许范围内,肯定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G:
PWM频率在于你用什么样的主频,和分频率, 怎么说是PIC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