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只用了串口1,收数不正常,贴上代码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3-04-02):
STC单片机发数正常,收数不正常,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一遍了,还是不行,求有时间的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代码贴晚了,在附件里。

网友A:
建议自己看下自己的代码,STC的单片机,用了不少,都没发现串口问题。

网友B:
估计是波特率问题, STC 的6时钟或单周期速度提升了以后, 内核的频率发生了变化. 有没有更改寄存器呢

网友C:
中断函数里代码
if(rtx_command)return;
之前加一个ES= 1;
试试看。。。。

if(rtx_command)
{
    ES = 1;
     return;
}

网友D:
这种情况确实得多试试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E:
解决方法简单,看芯片的技术手册,搞懂工作原理和寄存器的配置,其次是查看你的程序仿真一下就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确实是自己代码问题,不过STC的中断确实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