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_SDRAM的差分时钟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3-04-02):
最近在做关于DDR_SDRAM的操作,FPGA主时钟为50M.通过原语的OBUFDS把sys_clk分成ck和ck#给到DDR的差分时钟上,DDR会通过双时钟采集数据,我搞不懂那在写程序的时候,我用时钟触发操作指令还是不是和以前一样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这样写啊,还是要使用别的写法,那位搞过DDR的给点指导啊~~~~~~~~~~~~~~~~~~~~~~~

网友A:
差分时钟是物理传输方面的说法
跟你选择用2.5V还是3.3V是一个道理
在代码里当正常时钟用就行了
你想用上升沿就用上升沿,想用下降沿就用下降沿,或者双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时钟是物理传输方面的说法
跟你选择用2.5V还是3.3V是一个道理
在代码里当正常时钟用就行了

比如说我FPGA主时钟是50M,我用这个时钟的上升沿触发写程序的话,那对于DDR来说他的差分时钟频率就应该是100M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FPGA主时钟是50M,我用这个时钟的上升沿触发写程序的话,那对于DDR来说他的差分时钟频率就应该是1 ...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那应该是多少~~~~~~~~~等待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多少~~~~~~~~~等待中

还是50M
只是DDR是双沿触发

网友B:
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