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外部EEPROM问题

楼主(2013-04-02):
在学习EEPROM时,遇到以下问题请教
环境:MCU-PIC16F887;外部EEPROM-25LC160A 显示:1602LED;
目的:887与外部eeprom通信,向25lc160a写入一个数字,然后再将其读出来显示在1602上;
问题:1,887是SPI模式是一次写一个8位数据;而25LC160中写入时序图中,是一个16位地址,变换成8位写入啊?
     2,我按照时序完成后,程序无法实现,请问下,这里有什么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吗?下面是我的主函数部分(读写的程序完全按照时序写的),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void main()
{
        ADCON0=0x00;
        ANSEL=0x00;
        uchar a1[]={"2"};
        spi_init();
        spi_writeenable();
        spi_write(1,a1);
        spi_read(1);
        lcd_init();
        delay_ms(100);
        lcd_clr();lcd_write_str(1,0,a1);
        while(1);
}

网友A:
第一个问题,SPI是同步总线,你分两次传输不就OK了吗。
第二个问题,楼主根本没看过数据手册,器件写保护、状态寄存器控制、地址传送、查忙,什么都不知道,建议重新把数据手册看3遍,直接看原版英文的,中文的没有看头。

网友B:
楼上的microchip的中文手册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参考
还有写结束后要等几毫秒时间以让25LC16有时间保存数据,然后再启动读函数读数据

网友C:
在使用外部EEPROM芯片时,最好在写入后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再把该字节中的数据读出来比较一下看看是否真实写入了,如果比较一致,则可以写下一个字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