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时出现PC 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楼主(2013-04-02):
最近调试程序的时候老是出现Full Chip Erase Failed! 用的是J-link 上网查找了解决办法 比如芯片解锁 试过了还是不行,换了芯片前几次可以下载 大概5次以后就不行了 我用的是STM32F207 求指教

把BOOT0/BOOT1都置1以后显示是这样的: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Unsecure chip ...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PC = 0xE09BE096)!
---------------------------------------------------------------------- Registers -------------------------------------------------------------------------------------
            PC   = E09BE096
Current:        R0   = 00000003,        R1   = 08000000,        R2   = 00001000,        R3   = 00017C68
            R4   = 20000000,        R5   = 00017C64,        R6   = 000000FF,        R7   = 20000147
----------------------------------------------------------------------------------------------------------------------------------------------------------------------------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在BOOT0/BOOT1都为0的时候显示是这样的:
Connecting ...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 Unsecure chip ...
    - Chip unsecured successfully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blank checking. (PC = 0x200000E2)!
---------------------------------------------------------------------- Registers -------------------------------------------------------------------------------------
            PC   = 200000E2
Current:        R0   = 00000003,        R1   = 08000000,        R2   = 00001000,        R3   = 00017C68
            R4   = 20000000,        R5   = 00017C64,        R6   = 000000FF,        R7   = 20000147
----------------------------------------------------------------------------------------------------------------------------------------------------------------------------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Disconnecting ...
- Disconnected

网友A:
看你到处发帖,你买个我的 JLINK 或者 STLINK 试试吧。。

STLINK 能解锁,这个很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tqfH&id=1579915216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tqfH&id=19254547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到处发帖,你买个我的 JLINK 或者 STLINK 试试吧。。

STLINK 能解锁,这个很好

我用的J-link能够解锁 就是解完以后还是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
可以试试 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STLINK

时间不允许啊  这是和公司的一个项目 这两天就要来验收 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很头疼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时间不允许啊  这是和公司的一个项目 这两天就要来验收 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很头疼啊 ...

主要是手头没有STLINK

网友B:
   可以通过串口bootloader !

网友C: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  或者也可以换一换其他的烧写接口看看   呵呵

楼主:
串口下载也下不进去

网友(2015-06-19):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手头没有STLINK

您好,您解决了吗?

网友D:
是jlink的原因吗

网友E:
检查一下接口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