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上总是有50V的交流电,可以直接接220V的地上么

楼主(2013-04-02):
工作台式光学平台,铁桌子,上边总是有50V的交流电,好像对板子,器件有影响,请问我可以直接把铁桌子拉根线接插线板的地上么,可以这样做么,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那么做

网友B:
应该直接拉黄绿线(有一定的粗细要求)至实验室的地排(标准实验室都有地排),而不是“插线板的地”,虽然其源于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直接拉黄绿线(有一定的粗细要求)至实验室的地排(标准实验室都有地排),而不是“插线板的地”,虽然 ...

我们这比较简陋,不是实验室,没有地排,既然是一个地,为什么不能直接在插线板上接呢,我主要是怕打坏电子器件,有别的好方法么

楼主:
我的铁桌子跟大地是绝缘的,只是桌面是铁的,就是那种光学的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铁桌子跟大地是绝缘的,只是桌面是铁的,就是那种光学的桌面

你这个叫“等电位”接地,属于“工作接地”
它不必需要接什么黄绿线(那是安全接地),只要与你所需调的板子“地”等电位即可
只是在连接上要注意可靠一些,更不要错接L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比较简陋,不是实验室,没有地排,既然是一个地,为什么不能直接在插线板上接呢,我主要是怕打坏电 ...

建议,也仅是建议....

从你的工作室配电中独立布L、N、PE线至工作台,PE除了接电源插座的PE端外还需要可靠连接工作台的金属部分。

网友B:
如果工作室(实验室)内配置“地排”,则接地必须连接于此。

网友C:
工作台应该独立接地线吧,不能接在插座的地线上。

楼主:
把工作台用连接到暖气管上行么,

你凭地线不用,去用暖气,不正常

网友D:
和暖气管没关系,
真正的地是深埋地下的,要接到地线排上,黄绿线也行,但阻抗有点大
最好用扁平的底线接,高频阻抗低。

网友E:
“地排”是使用处的接地,黄绿线是插座所在的配电箱的接地,这两个接地都是为了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C:
最好是独立地,不能把工作台连接到暖气管,这样漏电时,暖气管会带电。

网友F:
从安全角度看:你应该找电工:或自己动手解决:有50V的电压、一定是线路或设备有问题。有隐患、不安全。一定要找出来;我想:你不是那种过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吧?也许你会离开这张槕子:别人还是会来用的;行行好吧!另外:接在插线板上也是不安全的。零线回路开路、或人为的把L、N接反;<无证操作>都会滩上大事的…要不、打地线桩!你是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我看得出…拜托!

网友F:
二楼有点搞笑!嘿嘿!…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这是2楼,打地桩不太可能,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G:
直接接插排的地就可以了。而且是必须接。

网友H:
应该是感应电压,应该直接接保护地的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感应电压,接地安全点。如果严格要求,一般独立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