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52和C52的区别。

楼主(2013-04-02):
准备做一个摇摇棒,但是呢网上均是S52的原理图,找到一个S52的最小系统图,不知道焊好后插上C52的单片机行不行,听同学说他们就是下载程序的2个引脚不同,望明白的告诉我下。

网友A:
AT98C52最高晶振频率24MHz
AT98S52最高晶振频率33MHz
S比C多了128字节的RAM
S比C多了在线ISP编程
S比C多了一个数据DPTR
S比C多了一个看门狗计时器
S比C多了掉电模式下能从中断恢复

网友B:
LZ的S52指的是ATMEL的,C52指的是STC的,所以是下载程序的2个引脚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的S52指的是ATMEL的,C52指的是STC的,所以是下载程序的2个引脚不同。

如何看出?现市场上的存量的ATMEL AT89C52也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8C52最高晶振频率24MHz
AT98S52最高晶振频率33MHz
S比C多了128字节的RAM

谢谢啊,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版主

不客气,多多交流

网友D:
不要用AT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