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scope触发条件设置

楼主(2013-04-02):
在chipscope中抓取数据的时候.把程序下载进去,当要开始抓取的时候,状态机已经跑完了。但我想从头开始看每个状态机的跳转情况,应该怎么设置呢?
好像等我设置好触发条件,再抓取的时候那个状态已经跑过了。

网友A:
复位再跑一次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VIO输出一个复位,或者直接用板子上的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再跑一次

这个可以,可以用板子上的复位信号。但是板子上必须要有复位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VIO输出一个复位,或者直接用板子上的复位。

VIO是板子上拨码开关控制的管脚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O是板子上拨码开关控制的管脚么?

不是的,是FPGA内部虚拟输入输出,跟chipscope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是FPGA内部虚拟输入输出,跟chipscope配合使用。

哦啊。有讲解这个的手册么。能说一下是哪个手册么,我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啊。有讲解这个的手册么。能说一下是哪个手册么,我看一下。谢谢了! ...

使用很简单很方便,例化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很简单很方便,例化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你了!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网友C:
这个我不懂!但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懂!但我可以帮你

那你说说具体怎么做呀

网友C:
:L我是说我可以帮你顶

网友D(2013-08-22):
好的,多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