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运放反馈,看不懂这个图,求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13-04-02):
前同事留下个48VDC推挽升压250VDC的开关电源
其中原理图一部分如上图,
其他无关部分略去,芯片用的SG3525,这个运放用在这里是干嘛使啊。
整个电源反馈是用“输出电压反馈”。
运放同向端接单片机的PWM输出信号,经过R3,C1编程直流信号。
运放反相端接电源输出电流的采样信号,也是直流信号。
昨天查了查,这个运放接法叫PI调节器。
感觉这一路是调节SG3525用的,但是后面接的D1二极管,又使信号过不去,想不通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干嘛使的?

网友A:
运放做比较器使用,MCU送出的PWM信号经R3,C1积分产生一个基准信号(由PWM的占空比来决定),电流信号同基准信号比较,起到恒流控制的作用,严格来说是限流。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单片机输出PWM经滤波后变成直流信号,起到一个基准作用。赞同。

但是运放做比较器用?那运放是开环咯?
可是运放是闭环啊。

网友B:
和内部误差放大器一样,SG3525内部只有一个误差放大器,被你用作电压反馈环,还想搞个电流反馈环那就只有外置一个喽。。。
自己看一下3525的内部框图就知道了,限流的时候,通过D1直接控制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
不想用这个外置的,可以考虑一下TL494,自带两个误差放大器

网友A:
电阻和电容起到补偿的作用,可以通过调整阻值和容值来调整反应速度。

楼主:
谢谢不亦心。
你说的对我帮助很大。感谢
刚才量了一下,运放的5,6脚竟然电压值不相等。相差几百mV
真是晕死。
这个运放真的不是负反馈。。
这点还真不明白。。
我得在想想。

楼主:
图片引用童诗白 模电课本。
图中红色下划线字体说明这个运放用虚短来计算。说明是负反馈。
而我测量的运放两端电压值差很多。不是负反馈,运放成了比较器。
怎么回事?请大家赐教。

网友C:
它在实际工作中:过压保护:还有是可作电源开、关。分别是6、7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