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加速的算法

楼主(2013-04-02):
Fmax=Fmin+n*a
t=(1/Fmin)+[1/(Fmin+a)]+[1/(Fmin+2a)]+……+(1/(Fmin+n*a))
连列以上两式。已知Fmax、Fmin、t。求n、a。约束条件:n为自然数。
最好用MATHCAD或MATLAB实现。刚学了几天MATHCAD,老板逼得急,等不到**下蛋了。呵呵!

网友A:
呵呵, 怎么没有标多少银子呢?
同情一下楼主, 再急, 也得好好地搞. 技术并不适合 "急成".

网友B:
其实绝大多数场合用梯形加减速戳戳有余了,就那么零点零几秒的区别,务必要去整一个啥5次方啥的,头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怎么没有标多少银子呢?
同情一下楼主, 再急, 也得好好地搞. 技术并不适合 "急成".  ...

好像是三十两吧。
我是想知道用MATHCAD能解出这个方程组吗?
版主大人屈驾光临不胜荣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绝大多数场合用梯形加减速戳戳有余了,就那么零点零几秒的区别,务必要去整一个啥5次方啥的,头都大 ...

我就是用的梯形加减速啊。使用FPGA实现的。本来我是用每步加/减多少HZ实现的。不过客户输入需要加速时间。

网友B:
加速时间,做的PLC?一般场合不会那样设置的,如果非标设备用伺服电机好了。这个步进电机加减速断断续续的弄了几年,也不想去研究了,现在伺服用得多些,步进的东西卖不上价钱,外面的高级货也实在太多,越来越觉得用单片机在这方面玩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时间,做的PLC?一般场合不会那样设置的,如果非标设备用伺服电机好了。这个步进电机加减速断断续续的 ...

不是做的PLC。就是做的一个步进电机测试装置。

网友C:
少一个约束条件

Fmax-Fmin=n*a
n=t/T

加速周期确定以后你才能确定加速次数和加速度,这个加速周期应该依据你的运算能力和/或系统条件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一个约束条件

Fmax-Fmin=n*a

应该没有加速周期一说吧。t就是加速时间。

网友C:
我用词不准确,应该叫速度调节周期(T)比较合适
对于一组离散化变量: t=n*T
这里你无论求那个变量值都需要给其他两个变量设置确定值

网友C:
呵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没注意公式一开始就有错误。

Fmax-Fmin=a*t= a*∑T= a*n*T

前面的等式a就有了,后面的确定了速度调节周期n就出来了。

网友D:
。。。。。。。  悲剧

换个思路,   来个闭环反馈检测各数,直接测出最佳或保留点的次佳线,  就先这堆数当加速表~~~~  要毛这么这样算, 你这样算,还是要避开谐振哪一段

   最后想说的是~~~~  哎中国特色,急急忙忙找个新手搞这东西,能出得了精品不,遗留问题也是多多,所以败笔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没注意公式一开始就有错误。

Fmax-Fmin=a*t= a*∑T= a*n*T

公式没有错啊?
Fmax-Fmin=n*a;
n为总共加速的步数。a为当前一步与前一步的频率差值。我认为也可以称作加速度。
t=(1/Fmin)+[1/(Fmin+a)]+[1/(Fmin+2a)]+……+(1/(Fmin+n*a))
t为总共的加速时间。1/(Fmin+n*a)表示在加速过程中每一步的时间。如此这般叠加过后应当视为总的加速时间。这样描述不对吗?
至于啥昏昏昭昭啥的。呵呵!佩服您的文学功底。呵呵!

楼主:
公式没有错啊?
Fmax-Fmin=n*a;
n为总共加速的步数。a为当前一步与前一步的频率差值。我认为也可以称作加速度。
t=(1/Fmin)+[1/(Fmin+a)]+[1/(Fmin+2a)]+……+(1/(Fmin+n*a))
t为总共的加速时间。1/(Fmin+n*a)表示在加速过程中每一步的时间。如此这般叠加过后应当视为总的加速时间。这样描述不对吗?
至于啥昏昏昭昭啥的。呵呵!佩服您的文学功底。呵呵!

网友C:
呵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说我自己。不再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