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步骤

楼主(2013-04-02):
强调一点,安装过程中需要连接网路
Cadence Allegro16.5详细安装具体的步骤

1、下载SPB16.5下来后,点setup.exe,先安装第一项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装过以前版本的人都知道.

补充:好像安装到最后,出现要寻找firewall的允许项添加什么的,等了好长一会,我都以为软件装的不动了,不想一会又开始装了。我的系统装了Rising,安装时禁用状态。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说明:看来没有。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待第10步完成后再拷回原来的地方,如果不用仿真部分删掉也无所谓)。按照这个说的做吧。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上面两步执行界面都是dos,然后像电影里面的linux一样刷屏,一行行字滚过。。。。。

我的在6中出现了exe打不开的提示,但是后来使用好像没有出现什么。

有人说如果上面里面出现什么文件打不开什么的,说明这个功能可能破解没搞定。

7、删除破解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

其实删除与否影响不大。 【LicGen.bat lmcrypt_cadence.exe lmcrypt_magma.exe pubkey pubkey1.30.exe】上面是我的licens_gen文件夹下的内容。生成的文件名称:license.lic.大小174k。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lic

打开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即找到this_host字样并将它改成你的主机名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端口号不要改。

非常重要的说明:7里面生成的lic文件里面的host id是默认的,并不是你这台电脑的。在第8步里面,因为填入了你自己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因此你可以看到在C:\Cadence\LicenseManager下面生成了license.dat文件,这个文件和lic文件一样的大小,差别是将lic文件里面的this_host修改成了你自己填入的名称。不管你的lic文件放在那里,在C:\Cadence\LicenseManager里面都会生成这个文件。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不用填什么,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完成这第9步.

10.我的电脑---点击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和环境变量里面找到CDS_LIC_FILE ,编辑内容为c:\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到此,破解完成. 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

说明:指向内容为dat文件而不是lic文件。因为lic文件里面的hostname没有改,用不成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法不好使啊!没**成功。

网友B(2014-03-07):
环境变量应该设置为“C:\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按照以上步骤,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彻底**,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