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看看这个电路怎么整

楼主:
这个是我一个电动车上面的充电器内部的电路。
昨天一通电之后 下图中的 电容就爆浆了,电容是 220UF  63V的,
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
手头上有万用表一个。

网友A(2013-04-04):
没电路图那看得清,估计电容焊反了才会一上电就爆。

网友B:
有多大动静啊,这是工程师必备经历之一

网友C:
如果是48v充电,用63v耐压电解有点紧张,可能会引起电容单独爆浆

网友D(2013-11-09):
换一个220UF,150V电容就结了

网友E:
电容耐压值偏小,选用100V的

网友F:
开关电源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220UF,150V电容就结了

我看行